如何不刷机查看隐藏ID锁。

楼主(2016-03-20):
iphone手机刷机,是每个修手机的必须会的基本技能。但是iphone手机基本上都有ID锁。在顾客不知道ID密码的情况下。刷机了,经常造成手机激活不了。基本上就是废机了。那怎么在刷机前查看是否有ID锁呢?有时候在设置Icloud里面查看也不准确。这种情况下可以先把手机关机,按住home键。打开iTunes,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就会进入恢复模式了。手机就会像图片中那样。这时候呢,iTunes会跳出个窗口提示你,检测到一台设备处于恢复模式,是否恢复或更新。千万不要点恢复或者更新。而是把这个窗口往边上移一点。在iTunes上就会显示这台设备的序列号。然后随便找个查ID锁的网站,比如http://www.guofenchaxun.com/idsuo/把序列号输入进去,就可以查是否有ID锁了。是不是很简单。而且规避了有隐藏ID锁的风险。好用就加分吧。

网友:
不错,这个简单实用

网友:
华强北那边现在已经能做到,不需要ID锁,照样可以刷机了。现在牛人太多了。

网友:
早就知道了。。。。

网友A:
直接在手机上看序列号不行吗??

网友:
现在的6S外面看不到号码了,只能手机里面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手机上看序列号不行吗??

很多来刷机的都是开机密码忘了,是看不到序列号的。

网友:
只有是方便实用,对于我们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来刷机的都是开机密码忘了,是看不到序列号的。

原来是这样的哦

网友:
又学到一招 本人新手 学习

网友:
研究和了解一下,分析明白清楚

网友:
学到了不少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
解锁是不是也要ID?

网友:
本机的通用设置里面不是有序列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来刷机的都是开机密码忘了,是看不到序列号的。

哦  明白了 这个确实!

网友:
这个帖子有用!!!能加分吗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C:
ID锁密码忘记了,刷机后可以跳过激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ID锁密码忘记了,刷机后可以跳过激活吗?

一般是不可以的,就算是跳过激活了。也打不了电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