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0白屏

楼主(2016-03-20):
起初故障。来的时候说让做系统。但是电脑开机后  只有背光。连宏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给客户报价主板坏。
为此,继续拆机。。当所有的外设拆掉后。在开机亮了。这是啥呢。一个见一个见在装回去,当装上硬盘后。又出现了原来的现象。
最终确定试硬盘的问题。付上图。
这是接硬盘的时候。

网友:
老鸟勿喷。只为挣积分。谢谢。

网友:
这样挣积分会不会被处罚的哦???

网友:
硬盘导致白屏,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好吧,已加分

网友:
这机器修得最多的是不开机,然后就是换屏.

网友A:
这个叫灰屏吧,我一般显示这样,首先拆外设,硬盘,和键盘之类的,

网友:
你的标题应该改一下叫灰屏,,,,,不叫白屏

网友:
少有的问题  换硬盘可以修复,可能硬盘卡机 变灰屏了。

网友:
换硬盘就好了吗?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好了

网友:
硬盘可以修的

网友:
硬盘怎么会导致白屏的呢?

网友:
硬盘卡机了 直接灰屏

网友:
硬盘会引起白屏,真不多见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
是硬盘接口5VSB电压被拉低了,引起屏开启19V不上电吗?

网友:
这不叫白屏吧

网友:
碰到好多列子,不开机,拆了一式就开机了。。。

网友:
灰屏.我遇到过光驱问题灰屏的.

网友:
我只试过SONY的机器会这样,这个宏基我这边修的多,还没遇到过

网友:
以加分 呵呵 你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呢

网友:
你这是死机刚好卡在没显示东西时

网友:
硬盘导致白屏?????????

网友:
这样不好收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灰屏吧,我一般显示这样,首先拆外设,硬盘,和键盘之类的,

灰屏,白屏,暗屏,不显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种情况我通常都是单拆硬盘再上电试一次

网友:
硬盘导致白屏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硬盘坏了 不是白屏好吧 是灰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