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独显,触发0.6A不显示

楼主(2016-03-20):
如题,从DBUG口测  PG,复位,都有了,就是电流不跳变,RTC电容也正常了。BIOS刷了,涛声依旧!已经拆了,电压3V实在没招,求路过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是AMD的机不?

网友:
这个是不是应该加焊一下北桥或CPU之类的?

网友:
看看电压是不是全出来了

网友:
AMD集成在主板上面的CPU吧。 如果是的这个CPU容易坏的

网友:
G485的 机器做桥啊

网友:
客户说是机器放几个月没用,出现的这故障!就说潮湿,难道半层有问题?没点位,没料号,不好搞呀!

网友:
继续顶起,坐等高手

网友A:
AMD吗?是不是跟RTC有关系

网友:
各大供电要是都有的话建议测下北桥外围有无空焊短路,懒得测量的话就直接加焊吧,也可以通电看下是CPU发热量高还是北桥的发热量高,哪个高搞哪个先

网友:
这个机子有通病的

网友:
现在的AMD机器越来越难修了,不像以前加焊桥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CPU   或北桥

网友:
如果是放的时间没有用,潮湿造成的,我建议把板子烘烤一下试试。

网友B:
这个机器是APU的吧,测下后极转换电压都正常吗? 看你这个电流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吗?是不是跟RTC有关系

RTC电路没问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APU的吧,测下后极转换电压都正常吗? 看你这个电流有电压没出来

CPU的PG  和复位都有了呀?

网友:
桥上的这些电容 都短路了 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桥上的电容短路了   你通电在不触发的情况下  摸摸桥烫不烫

网友:
桥上的电容什么意思

网友C:
放久了没用的机器建议先烘干下吧.还有AMD的机器北桥加焊下哟.

网友D:
这机好像有通病吧

网友:
AMD的机器就直接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久了没用的机器建议先烘干下吧.还有AMD的机器北桥加焊下哟.

放BGA上烤了 一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好像有通病吧

通病是桥上的电容,RTC的 搞过了

网友:
APU复位都有了,要么是桥  要么是桥 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