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M-T LX V2 关于DCD2 芯片-- 此板已修复。。

楼主(2016-03-20):
一张华硕主板 ,在时钟芯片上方有个DCD2芯片 , 是一个二极管。现在管子不小心掉了 ,请问 可以用什么二极管 替换。。。。。。。。。。。。。。。补充:因为 找不到 代用的2级管,然后  就在 这个2级管的 第一脚 和  第3脚  ,为保险起见。加了电阻 ,让第一脚P_VRMPWRGD 这个信号直接 连接到第3脚C_PG. 亮机。。

网友A:
双二极管,rtc电路也有,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二极管,rtc电路也有,试下

没用  换了 不触发了。。。。 拿掉 就 可以触发了。。

网友:
CMOS电路的双二极管 内部二极管正负极方向与这个相反 这个是两个脚那边是负极 其中一个信号为低 拉低时钟的开启 在华硕类似新版上找找

网友B:
类似与门电路,做时钟的开启,你可以直接用VRMPWRGD 直接开启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类似与门电路,做时钟的开启,你可以直接用VRMPWRGD 直接开启试试。

不知楼主有没有试,试了也支个声,这么多人回答

网友D:
如果是时钟开启咋个会不触发安

网友:
可以强拉个vrmpg信号过去看下记得要把管子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时钟开启咋个会不触发安

不触发推测是slps3信号电压工作异常导致

网友:
C_PG  正常 为高    电阻连一下  也可以

网友E:
不用装  也可以   只要C_PG   是高电位就可以!      或者P_VRMPWRGD和C_PG  电阻;连起来!

网友:
这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可以用RTC电路上的那个二极管替换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与门电路,做时钟的开启,你可以直接用VRMPWRGD 直接开启试试。

基本上找你的说法  试了下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有没有试,试了也支个声,这么多人回答

好了 ,,,,按照大家的 提示  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用装  也可以   只要C_PG   是高电位就可以!      或者P_VRMPWRGD和C_PG  电阻;连起来!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这么做的。。。。

意思是直接不要那个复合二级管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直接不要那个复合二级管吗?

不要  ,,1脚 和 3脚 用电阻 相连

网友:
可以拉过去,反正是受控于SLP_S3#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  ,,1脚 和 3脚 用电阻 相连

13和23脚用电阻连接都可以。

网友:
楼上都是信号级。。很详细,我又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