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X220I风扇不转

楼主(2016-03-20):
一台IBMX220I风扇不转拆机放下COM电池开机风扇转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IBM风扇不转,会报FAN ERROR

网友:
我看你这个故障是不通电吧,如果单单风扇不转放电能好的太奇怪了吧

网友:
改成3V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好修吗 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