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失败

楼主(2016-03-20):
本人手头有个苹果5手机;原来后置摄头用起正常,由于提示升级,升级后就一会能用一会不能用。故想重新刷下机。结果刷机失败。用iTunes刷机,刷到固件时会很长时间,然后提示47错误。有人说用“爱思助手6.0”刷能成功,我用它刷,刷到写入基带时出错,试过多次都失败,请问各位如何处理。谢谢指教。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感觉是硬件有问题了,还是送修吧

网友:
昨天还遇到一台蓝屏的,同行客户自己刷机过了,用一天又蓝屏,我刷机就报错9

网友:
求高手  1111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请各位指点迷金.

网友:
高手们解答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