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变态维修之打洞洞

楼主(2016-03-20):
机型:Z470
板号:广达KL6
送修故障:二修机,不开机
维修过程:拆机检测VIN短死,心中暗笑,vin短死尽然没有被修复,直接动大刑,直接烧VIN

哈哈  电流5A,一点反应都没有,板子也没有发烫地方。
思考一下,问客户怎么造成,客户告诉我是清灰时候,有一个螺丝没有取下来,直接拔出来了。
难道。。。。。。板层问题。于是开始打洞洞。没有一会,不短了,机器也可以开机了。上图

是不是很丑呀
接着上亮机图

屏幕少颜色,维修还没有结束
断了三根LVDS信号线,发完帖子继续补线,想看补线过程吗,大家该干什么呢,我就不多说了,看看有没有那种气氛和感觉

机器修复了,给大家分享飞线过程
图纸查看,断了的三根LVDS信号来自于PCH,于是拆PCH找点

接下来补线

通电测试

关于大家说的散热问题,我垫了个小喇叭在里面

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本人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只能发图了。

网友A:
楼主别卖关子 调皮

网友:
这个能刮开不容易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卖关子 调皮

就你拿2分还好意思说我卖关子

网友B:
在没洞的地方打出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没洞的地方打出洞?

不是,这个洞是原来显卡螺丝柱子的,我只是给扩大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确实会想办法啊

网友C:
回复了为什么没看到结果,楼主你帖有问题啊

网友:
这么大洞 还好这地方没走多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了为什么没看到结果,楼主你帖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这样子能修好算OK的了

网友:
呵呵    挖地三尺的感觉

网友E:
镙丝孔边上也有布线被打断了。

网友F:
想看补线过程要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能修好算OK的了

谢谢鼓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机器修不修好并不重要,能找到故障也是自我的一种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看补线过程要加分吧

哈哈   有道理,赶紧的  别让人家说出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镙丝孔边上也有布线被打断了。

是的  暂时发现断了3根屏信号线

网友G:
佩服这些除尘的、 213的感觉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这节秦,大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佩服这些除尘的、 213的感觉

我们应该感谢人家才对,打个洞  300元  这种美事也不是很多呀

网友:
打洞除短,版主的想法真奇妙

网友:
信号线 修好吗 还找到吗

网友:
屏幕还带两根线,修好了颜色,是不是改修屏幕竖线啊?哈哈

网友:
LZ真牛X,板子上敢打洞

网友:
要是我肯定不行,交换板了.

网友:
加一分,。。。。外面有线的话还好说,要走板层的话就不知道楼主怎么搞了!

网友:
呵呵 楼主 真幽默 不过 主意还不错

网友:
现在有很多都是客户自己拆机  上螺丝不注意搞的

网友H:
那显卡那个螺丝位置没有上螺丝吗

网友I:
我想看看 后面是哪几根信号线断了才会造成缺色

网友J:
二修机这种故障多的是

网友K:
打洞的地方是镙丝孔的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打洞的地方是镙丝孔的位置吗

是的,是客户把螺丝后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二修机这种故障多的是

呵呵   这属于人为,虽说二修,但跟二修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想看看 后面是哪几根信号线断了才会造成缺色

屏线接口,9pin  10pin   13pin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显卡那个螺丝位置没有上螺丝吗

是的,装一个螺丝,再垫些胶垫跟后壳靠紧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