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硬盘卡顿

楼主(2016-03-20):
手上一台HP I3笔记本看电影过几秒画面就卡一下过几秒又卡一下。刚开始怀疑显卡驱动和内存有问题,因为用MHDD检测硬盘没问题。硬盘是东芝的。显卡驱动官网更新了,换了内存还是一样。没办法决定换硬盘试试。换了硬盘后一切正常。在网上查了下东芝硬盘居然有”东芝门“事件,好多东芝硬盘都出现卡顿。没查之前我真不知道东芝硬盘居然有这毛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卡顿的。有没有方法搞好?

网友:
测试一下硬盘的读与写的速度,,,,,

网友:
可以用软件CrystalDiskInfo来把硬盘模式固定在高性能模式,这样就不存在模式切换而引起卡顿的问题了,但是硬盘温度会稍微的高那么一点,你可以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