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00 不通电

楼主(2016-03-20):
6-71-6500-D03 不通电,按开关后指示灯变绿两秒后变黄,
电流只有0.5 , 不晓得是不是南桥问题,小南桥又小又薄,
请问大家换这个小南桥成功率高吗 南桥型号是SR17E
问题

网友:
找找图纸看看吧!!!

网友:
一样做的这种南桥,不难,你怕的话就把球推了,重新植有铅的球上去,那样做成功率更高

网友:
复位出来没?

网友:
有没有搞好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的 换了桥没有好

网友(2016-04-19):
兄弟你的修好了吗?我也碰到一个和你的一样问题

网友:
这个桥跟其他的差不多

网友:
这个机器PCH是通病 换一个好一个 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