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的头疼故障

楼主(2016-03-20):
  各位高手 前段时间给一台DELL M4010笔记本 配了一块电池 频繁出现蓝屏现象(开机中和运行中均有) 卸掉电池外接适配器没有问题  联系买家换了块电池依旧 是哪的问题呢

post_deleted

网友:
以前蓝屏吗

网友:
你可以 换原装电池试试

网友:
以前不蓝屏

网友:
可能跟CPU有关系!要嘛升级下BIOS

网友A:
如果原来不会蓝屏,换了电池之后蓝屏的,那就只能再换个电池看看了

网友:
坐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目前看的 只能换电池再试

网友B:
遇到过,dell的待机5v转系统5v容易出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蓝屏报错是什么?看了没有

网友:
根据蓝屏代码来判断问题在哪里吧  这样的奇葩故障   没几个人能碰到类似的

网友:
建议刷BIOS试试

网友:
换了原装电池还是不行 内存 硬盘都换过不行 蓝屏代码0X00000050

网友:
刷BIOS是刷哪个 EC?还是另一个?

网友:
高手 刷哪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dell的待机5v转系统5v容易出问题,换了就好。

                           在哪里呢

网友:
刷BIOS是因为-由软至硬.而且又能改善原厂的一些小问题.原厂网站可以下载.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不会蓝屏,换了电池之后蓝屏的,那就只能再换个电池看看了

一个老客户只提供了本本型号让我给配了块电池 开始我就没看见本本 把电池带回去说是蓝屏 检查果然如此这才联系卖家换了块电池 昨天又找了块原装电池还是不行

网友C:
找个原装的电池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原装的电池上去看看

版主好  昨天找了 还是不行 救救我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的故障

网友:
他原来的电池不能用了吗?

网友D:
如果原来的电池根本不能用,你还是考虑主板充放电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原来的电池根本不能用,你还是考虑主板充放电电路问题!

他没提到原来的电池 只是说让我配一块电池

网友:
你还是问一下客户原来的电池用有这种情况吗?搞维修和医生看病一样,也要望闻问缺!根据客户反映的情况再去分析,再着手维修!

网友:
我手上有台N4110的机器,单独用电池开机屏右边有三分之一会花屏,插上可调电源就正常,两个同时插也正,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有遇到过的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尝试刷BIOS

网友:
查看下蓝屏代码,全屏拍下来可能会有些收获,有的时候bios的问题蓝屏代码上面会显示的,比如不支持的电源管理,ACPI故障之类的,蓝屏幕上也会提示你刷bios,或者有的会提示你磁盘检查,维修不就是要心细吗

网友:
先换一个电池试试啊

网友:
换一块电池先试试啊

网友:
谁有这个本子的BIOS程序 DELL M4010 官网下的怎么是EXE文件呢 不会玩 我会刷BIN文件的

网友E:
内存和硬盘都有扫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和硬盘都有扫描过?

嗯 内存 硬盘 都排除了 BIOS也排除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不要忘了和大家分享哦

网友:
你这是被客户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