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一台联想Z475 A4系列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刚接到主板有几个电容发霉

楼主(2016-03-20):
今天接一台联想Z475 A4系列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刚接到主板有几个电容发霉清理后,开机一样不显示,电流直接上到0.85、、不上内存,也是一样

网友A:
上到0.8以上,应该各电压都起来了吧,先刷个BIOS试试,联想的机器爱坏BIOS

网友B:
电流上去了  各电压应该没问题,排除网卡之类 短路   刷BIOS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那内存就是还没过啊 换个CPU 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C:
要看下CPU工作了没,或者是不认内存的故障先判断好,看下BIOS有没有跑数,看下内存SMB有无动作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啊

网友:
描述的东西太少了 不好判断,有电容腐蚀那就表示其他位置也可能有腐蚀,用放大镜找找吧

网友:
首先刷BIOS,然后检查内存槽上有没有SMB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到0.8以上,应该各电压都起来了吧,先刷个BIOS试试,联想的机器爱坏BIOS

直接上到。0.8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上去了  各电压应该没问题,排除网卡之类 短路   刷BIOS

是直接上0.8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下CPU工作了没,或者是不认内存的故障先判断好,看下BIOS有没有跑数,看下内存SMB有无动作

CPU供电0.9V

网友:
看看有没断线啊

网友:
没有跳变吗?那时序一个一个测!看哪个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D:
到了0.8不亮 属于没跑码  或者跑码没跑码的故障   先放个电  刷个BIOS  换个内存    内存槽的工作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到了0.8不亮 属于没跑码  或者跑码没跑码的故障   先放个电  刷个BIOS  换个内存    内存槽的工作条件

BIOS刷过了。内存供电0.7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刷过了。内存供电0.75V

0.75  这个只是工作条件之一  还有  SMBUS   SPD   主供电

网友:
你没查供电正不正常吗?

网友:
我意思是CPU工作了没有,有供电未必是工作了,还有,这个CPU供电才0.9,也是有点低啊

网友:
换主板了.....

网友:
换cpu,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