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位图是 和普通图纸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6-03-20):
点位图是 和普通图纸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普通图,指出各个元器件的连接关系和原理。
点位图,指出各个元器件在主板上的具体位置。

网友:
谢谢了, 那个更好用点简单点呢

网友:
查看电路的原理及其周围的元件关系就需要电路图,想知道元件在什么位置就需要点位图。基本用到的都是电路图

网友A:
点位图可以看电阻 电容 芯片在主板的标号,位置  图纸就是工作原理

网友B:
请问下  不同厂家的图纸 要不同的软件打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可以看电阻 电容 芯片在主板的标号,位置  图纸就是工作原理

说得通俗易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不同厂家的图纸 要不同的软件打开吗

图纸都是pdf的 点位图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都是pdf的 点位图就不一样了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不同厂家的图纸 要不同的软件打开吗

不可以,格式不一样

网友:
电路图可以跑线看原件工作方式
点位是看位置跟标示什么原件在哪个位置

网友:
区别不是很大 一个是位置图
一个是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