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22d300hw 数字模拟切换不过来

楼主(2016-03-20):
22d300hw 数字模拟切换不过来

网友A:
楼主刷程序试试,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程序试试,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

现在怎么得总刷呢 这个是通病么

网友:
显示器维修大概也就都是这样喽,硬要说的话也算通病吧!

网友:
对着屏型号下载个刷,http://so.chinafix.com/?kw=22d300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去三星官网线刷一个。

网友:
可以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怎么得总刷呢 这个是通病么

三星啊,通病的,有RT809F 可以不拆机,直接刷好。

网友:
就是程序问题,通病啊  纠结中......

网友:
三星这是通病呀。。。。。

网友:
这是通病,,三星官网都把在线线刷的软件发布出来了,直接线刷(要用原装线,或是全通线)自己会识别型号的

网友:
驱动板的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有些显示器是程序通病

网友:
先刷程序试试,不行就换驱动板了

网友:
只要知道问题在哪,修好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