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打印出白纸故障维修

楼主(2016-03-20):
    1.故障原因
    激光打印机打印出白纸故障的原因主要有:
    (1)粉盒内已无墨粉;
    (2)激光器机械快门没打开;
    (3)激光扫描系统中的透镜、反射镜被污染;
    (4)激光扫描系统中的激光发生器被污染;
    (5)激光扫描系统中的激光发生器老化或损坏;
    (6)激光器扫描系统中的扫描电机损坏;
    (7)激光扫描系统中的激光控制驱动电路损坏;
    (8)充电辊损坏;
    (9)高压产生电路故障。
    2.故障检修流程
    激光打印机打印出白纸故障的检修流程。
    3.故障测试及维修方法
    激光打印机打印出白纸故障的维修方法如下。
    第1步:首先检查墨粉是否用完,如果用完,更换新的粉盒;如果没有用完,可以用替换法检查粉盒是否有问题(注意更换粉盒时将墨粉密封条拉出)。
    第2步:如果粉盒没有问题,接着检查机械快门杠杆或硒鼓撞杆是否损坏(损坏后将造成激光器机械快门无法打开,感光鼓无法曝光)。如果机械快门杠杆损坏或硒鼓撞杆损坏,可以使用胶修复快门杠杆或硒鼓组件上的撞杆。
    第3步:如果机械快门杠杆或硒鼓撞杆正常,接着检查激光扫描系统中的透镜、发射镜是否被污染。如果被污染,清洁透镜及发射镜。
    第4步:如果透镜、发射镜没有被污染,检查透镜、反射镜是否松动或位置不对。如果是,调整或固定松动的透镜、反射镜。
    第5步:如果透镜、反射镜正常,接着检查激光发生器是否被污染。如果被污染,清洁激光发生器。
    第6步:如果激光发生器没有被污染,接着检查扫描电机是否损坏。如果损坏,更换扫描电机;如果扫描电机正常,接着检查激光发生器驱动电流是否减弱。
    第7步:如果减弱,接着检查激光驱动电路是否正常(如有烧坏的元器件等)。如果激光驱动电路不正常,修复故障。
    第8步:如果激光驱动电路正常,则是激光发生器老化或损坏,更换激光发生器。如果激光发生器驱动电流正常。接着检查充电辊电压是否正常。
    第9步:如果激光发生器驱动电流不正常,则可能是充电辊损坏或高压产生电路故障所致,修复或更换充电辊或维修高压产生电路故障。
    第10步:如果充电辊电压正常,接着检查感光鼓消电极是否接触良好(接触不良将造成感光鼓无电位差)。如果接触不良,重新安装消电极。
    第11步:如果接触良好,则可能是感光鼓老化,更换感光鼓。

网友:
正好有能有上的,真心感谢了。

网友:
机械快门杠杆或硒鼓撞杆这两个指的是什么,能否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