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安全模式解决办法

楼主(2016-03-20):
系统问题。 还原系统或者重装系统就可以解决问题,

还有你把原来的OFFICE删掉,重新装个OFFICE看看还会不会。

我以前也试过。  重新装个OFFICE也还是这样。

只有还原系统或者重装系统就可以解决!

由于情况不同,还有其他方法:
一.在安全模式打开Normal.doc文件,然后重新覆盖保存,就保存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你的用户名\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 下,删除normal文件。

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

二.提示遇到问题需要关闭→选择“发送”→是否使用安全模式,选择“是”,然后按照以下方法:

1、用安全模式打开word以后,点击文件→新建
2、在word右边就会出现一排,然后点击那一排中的“本机上的模板”
3、在弹出的模板框,右键“空白模板”选择右键里的“删除”,然后确定重启word即可正常打开

三.手动删除Normal.dot。 (大多数情况下推荐的解决方法)

步骤1:找到该文件所在的路径。 在word中选择菜单[工具]-[选项]-[文件位置],然后双击“用户模板”,弹出一个“修改位置”对话框,从中就可以找到Normal.dot文件的路径,例如: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 其中Administrator可以是其他的登陆用户名。

步骤2:删除该Normal.dot

◆若找不到Normal.dot文件那么,在文件夹窗口中按“工具”菜单 - 打开“文件夹选项” 选择“查看”选项卡 设置“隐藏文件和文件夹” 为“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再搜索Normal.dot就搜出来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方法, 不错中\

网友:
乱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