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作为无线交换机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6-03-20):
(图片)

网友:
晕哦 直接写出来嘛

网友A:
不让发啊,只能压缩包

网友:
市面无线路由器做AP用。只用无线交换功能:
1、改成路由器的网段,把LAN IP改成253(不跟路由IP冲突)
2、关掉DHCP
3、进线插LAN口,WAN空着
4、WAN口不配置,无线功能照原样配。
就可以了。

网友:
嗯,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让发啊,只能压缩包

怎么不让发了?发文字加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不让发?你整理成文字,如果是原创 还可以加分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