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芯片如何判断类型?

楼主(2016-03-20):
比如  一块笔记本主板 我们如何判断哪块芯片是声卡 哪块是网卡 哪块是I/O 如此等等

网友A:
两种方法,
第一种,论坛慢慢看,慢慢学
第二种,报名迅维,找月饼,让饼哥快速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第一种,论坛慢慢看,慢慢学
第二种,报名迅维,找月饼,让饼哥快速教你

可以买教学资料么

网友:
不可以买的。。只有报名来实地才有

网友:
可以报名就有教学资料,也可以找一份跟你主板一样型号的图纸,看图芯片,上论坛查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
看位置及其周边零件和跑线,,看型号,想学找基地,或是找师傅带,自己摸索的话进度会很很多和遗漏很多重要因素和细节,,,主要是思路,,不是普通就能悟出来的,,,,

网友:
看看迅维出的维修的书,个人觉得比较经典

网友(2016-11-07):
就是要去迅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