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V星880GM E41无复位

楼主(2016-03-20):
拿到主板后 先按照老师所讲的 测量全板对地阻值· 未发现有短路的 地方
插诊断卡  上CPU假负载  接ATX电源   诊断卡3V待机灯 亮了 说明  待机电路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
接下来 触发主板  观察诊断卡 复位灯常亮
按照徐总所讲的先查全板供电
AMD 的上电顺序 待机——内存——VDDA——CPU——桥 总线  已经 可以触发了 待机就不用查了· 直接去戳 内存的供电   1.5V   0.75V 3.3V  都正常   再去戳CPU的 VDDA 2.5   也正常  接着 去戳CPU的 核心供电  为 OV
问题来了  直接去戳CPU 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   供电   都正常   那么 接下来 就是 EN 开启了·
戳到  EN  开启  为 OV   —— 没有开启 哪来的 工作呢·    一般 这个开启由12V经过  电阻串联分压得到
一只表笔戳开启脚 另外一只表笔连上铜刷在附近刷刷刷。。。  响了  发现一个电阻     用表笔一戳 果然和EN是相通的· 这个 电阻 应该有俩 一个接12V 供电  另外  一个电阻的一端应该接地  但是拿铜刷 怎么刷也只有一个 电阻和一个空焊盘·  放大镜仔细观察 发现这个空焊盘 有掉件痕迹·
由于 我电脑 连不上网  老师给的 资料里面也没有 相对应的 图纸· 只好去 后面找了块大致相同的V星主板做参考·  实际测量了一下  此分压电阻 阻值应该在 1K
找了块料板  拆下一个 装上去
上电 触发·  还是 没有复位 电源管理芯片的EN 还是没有出来·  老师说过  这个 EN信号一般又三极管 控制    断电 接着拿铜刷 在刷刷刷    响了  一个 三极管 再次上电   此三极管 B极有 控制电压  C极接 EN的开启 E极接地 B极和E极  有0.7V的压差  说明  EN的 开启 信号已经有了  但是 被这个三极管给拉低了·  继续追查 B极控制电压哪里来的·  刷刷刷  又是一个串联分压 得到的·   (在这里 我把拉低EN开启的三极管C极 悬空 后 上电 CPU就可以出电压  复位正常 但是 这不算是修好···)上面  这个 串联分压也是由三极管控制   查三极管 B极有电压  C极有电压 E接地  既然有电压了· 这个三极管应该  导通  把上一个三极管的B极拉低呀·
果断拆下来 找料板 ·——换上去  再次上电····· 复位正常了 找老师借了CPU  跑码到D4    ···· 内存当时没借到············
  今天周末 发个帖子  各位师兄  给加点分鼓励一下 · 周一就跟 饼哥混了· ····························
                                                                                                    BY_DKG

网友:
之后又陆续修了几块 都是  时钟芯片  供电和 时钟芯片自身不良的······ 忙着背时序 也没拍照················
   话说我的运气真好  抽奖中了两次 ······· 罚抄六张   不用背就会了············

网友:
那个我万用表好像我背后那位大神的,坐在后门口那个

网友:
哇,大神啊

网友A:
最好附上电路原理图讲解更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附上电路原理图讲解更佳

手里 当时 没有这个板的图纸········ 今天休息才发的这个 帖子·  只是  一个思路···· 老师说 我们毕业后 才是刚刚踏入维修这一行

网友:
对,像老徐说的。等毕业了才算踏进维修的门槛。一起努力吧!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附上电路原理图讲解更佳

你这种回复,我推测你一定又是没看帖子内容,人家说了电脑连不上网,资料里面没有这个图纸。

网友:
对于CPU供电这块的工作原理,了解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
主板原来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看来你要进军笔记本了

网友:
可惜没图纸。。。只看到刷刷刷。。。。。呵呵!先收藏再加分。。

网友:
没有电路图,我这种小白没啥基础看了半天终于看懂了一丢丢

网友:
基地的板那不是掉件  不信你看看老师

网友B:
你怎么确定芯片的EN脚的,有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三极管导致的惨案吧。如果想做标题党,就改成论CPU供电芯片EN和三极管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儿

网友:
在基地学习是辛苦点 出来了 一般都是大神了

网友:
刚进老徐的教室,来这边透个气

网友C:
我有一片e41,时钟无电压,不知怎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确定芯片的EN脚的,有芯片的引脚定义?

查芯片的PDF 就可以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片e41,时钟无电压,不知怎下手了

查 一下时钟芯片的 的PDF 一般 芯片边上的大贴片电容 还有  电感· 应该有3.3V的电压· 没有的话  就要跑线了· 你可以在论坛搜索一下 看有图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