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E的一个休眠小三极管引起的多种问题

楼主(2016-03-20):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B460E。问题是有时开机死机,暗屏,不亮,不开机。一听这么多的问题,头都有点大。马上拆机发现主板上的休眠小
三极管
发霉的,果断换掉,测试OK。
不开机
暗屏

网友:
以前华硕的休眠开关容易出这问题

网友:
一针见血
这经验宝贵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以前遇到过。

网友:
看标题 我以为有什么精彩有过程 点进来。。。。。。。 起码三极管的位置图得上一个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没修好。。。

网友:
楼主说的简单明了 一次多发几个 就更好了

网友:
拆开C壳 位置在左下角,很明显的

网友:
裁掉也可以吧

网友:
最好更换一个

网友:
测一下LID#信号就可以秒杀啦

网友:
那么神器?

网友:
一眼能看出了的毛病 就是好修

网友:
休眠问题引起死机的还没听说过的

网友:
以前遇到都是开机不亮

网友:
休眠开关 能叫三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