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rock 华擎G31M-S的图纸

楼主(2016-03-20):
求大大给个Asrock 华擎G31M-S rev 1.10 的图纸 小白跪谢!!!

这是图!

网友:
大大们,能私发我吗?Q Q 2843119601

网友A:
华擎的主板没有见过图纸

网友:
和华硕的一样,找不到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擎的主板没有见过图纸

那请教下版主,我的板子跑6F怎么弄啊!测内存槽119脚无电压,120脚3.3V 238脚无电压现已经飞线有3.3V,但是119脚飞3.3V就烧掉了!

网友C:
华擎的板子图纸很少见,不过听大神们说可以找华硕差不多的板子的图纸作参考呢,我也在找华擎的图纸,可惜一直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擎的板子图纸很少见,不过听大神们说可以找华硕差不多的板子的图纸作参考呢,我也在找华擎的图纸,可惜一 ...

哦,原来可以这样,多谢告知

网友D:
以前弄过一个华擎G31m,记得没上内存就是6F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弄过一个华擎G31m,记得没上内存就是6F

不上内存是6F,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SPD无电压导致没有过内存!

网友E:
习线3。3。。。就行了。。SPD没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习线3。3。。。就行了。。SPD没电。。。

此问题已经解决,的确是SPD没电压,内存上飞线,

网友(2016-04-22):
引用 网友B:
那请教下版主,我的板子跑6F怎么弄啊!测内存槽119脚无电压,120脚3.3V 238脚无电压现已经飞线有3.3V,但 ...

119脚不能飞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此问题已经解决,的确是SPD没电压,内存上飞线,

我也有片这样的板,上CPU掉电不上CPU不掉电!(请你师傅看看啊,另外,你师父QQ或微信号是多少?)谢谢!

网友:
此机已经解决,SPD无电压,内存飞线解决
详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4135-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片这样的板,上CPU掉电不上CPU不掉电!(请你师傅看看啊,另外,你师父QQ或微信号是多少?)谢谢!

呵呵,这个你问他,你知道是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你问他,你知道是谁的

我就是叫你帮忙请教你师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叫你帮忙请教你师傅啊

上CPU掉电?你可以发帖,他肯定会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