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X483G 进水二修机之论细心的重要性

楼主(2016-03-20):
此机从光驱处进水,已被另一家同行处理过,客户不死心拿过来我这里修,
不触发,拆机检查,待机都有了,南桥是贴上去的一个坏桥,用风枪吹下来,
还好,焊盘正常,没动什么,就进水的地方处理过(大面积),换个桥上去
开机到0.08掉电,转换电压没过去,估计还是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到位,
重新处理一遍,有个电阻下面焊盘断线,飞线上电可以跑起来了,
接上屏,暗屏,检查升压电路,电感腐蚀断线之前已换过,经二极管
加电容升压后44V,不正常啊,正常应该36到38V,偏高了还不亮,草,
再量反馈FB1/2/3组都是20V,怪不得,正常是0到0.几V,也就是LED灯管两端电压才
(44-20)24V,测了下升压iC的OVC脚0.08V,不管他正不正常,这里也有腐蚀,
量了下分压电阻,开路了,换了个1M的电阻(折开才看到焊盘发黑)上去,
灯终于亮起来了,OVC(应该是过压检测)脚也变为1.1V了。

还是要感谢上家没做手脚的,求给点分,谢谢。

网友A:
屏上也进水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也进水了吗?

升压模块在主板上

网友:
看着楼主写得简单 实属不易

网友:
看的有些糊里糊涂,不过修好就好,还是二修机,加分支持楼主

网友B:
表达的不够清楚啊 兄弟。不过修好了就不容易 支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达的不够清楚啊 兄弟。不过修好了就不容易 支持一个

不是每个问题都 一样,只是说个大概情况,标题说了细心才是关键

网友:
细心加技术才能是高手

网友:
有个电阻焊盘腐蚀了  飞得线  不会是15V的电阻吧

网友:
这么大面积进水修起来确实麻烦

网友:
上家估计是菜鸟

网友:
楼主您辛苦了。感谢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