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41V-US 不跑码

楼主(2016-03-20):
D5过后就当9B

内存插槽烧了

上电 复位灯 闪一下就灭  是不是 复位正常的

这种情况是不是不过内存 应该查那些呢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过内存,重点检查内存的条件,不是不跑码啊。

网友:
还有条件没出来
时序来查下

网友:
不过内存重点查工作条件

网友:
SPD   有电压吗?

网友:
SPD  总线,还有基准,地址线

网友:
内存条件满足后,查南桥附近的一个小三极管。有可能挂了。

网友A:
查内存的基准电压,负载电压,spd供电

网友:
内存 插槽烧了。。。。。。。。。。

网友B:
你这个都跑码了就不用去管复位灯了,主板上插个小喇叭看看是不是没过内存,重点检查一下内存槽烧掉的位置看下内存槽里面有没有针连在一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都跑码了就不用去管复位灯了,主板上插个小喇叭看看是不是没过内存,重点检查一下内存槽烧掉的位置看 ...

吧内存插槽 洗板水 洗过 仔细看下 靠近CPU的内存插槽的脚 针和地下的PCB 断了 拿出来
右边的 内存插槽 也有点 烧的痕迹 没断 用镊子 调的 正常和旁边的针
是不是 两根PCB地下的 线路是连载一起的 第一根插槽 断了 第二根是不是也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的基准电压,负载电压,spd供电

测试下供电 内存供电 下管D极

内存负载供电 排阻不知道对不对

总线供电 MOS 管 S极

CPU供电 下管 D极

桥供电 下管 D极

MOS管D极

测试点 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吧内存插槽 洗板水 洗过 仔细看下 靠近CPU的内存插槽的脚 针和地下的PCB 断了 拿出来
右边的 内存插槽  ...

这个具体得看是什么针,如果是供电的话那么一个断了,另一个一般也是不通了,如果是信号的就无所谓,供电是连一起的,信号基本上是分开的

网友:
貌似内存槽子都烧了啊。。看看SP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得看是什么针,如果是供电的话那么一个断了,另一个一般也是不通了,如果是信号的就无所谓,供电 ...

右边的内存 插槽里边的针 调正后
诊断卡 偶尔能跑到D5 不动  这是内存不过的
找内存 装上试下看看 两根金士顿 1333 都点不良 卡E1
上金泰克的 1333 过了 一直跑到 2A 到 FF 显示了
接个硬盘 进系统 烤鸡  重启 关机
断电 都正常可以进系统
难道是 金泰克的内存 和金士顿的 不一样吗 怎么能点亮的呢

网友D:
估计内存不兼容吧,我上了一个笔记本的内存金斯顿的结果进不到桌面,又换了一根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dd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dd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什么意思?小心版主扣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内存不兼容吧,我上了一个笔记本的内存金斯顿的结果进不到桌面,又换了一根才好的

应该还是 主板的内存插槽问题 或者主板额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 主板的内存插槽问题 或者主板额问题

估计可能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