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USB3.O用不了

楼主(2016-03-20):
华硕x450cc USB3.0用不起什么情况啊?2.0的两个都正常,然后3.0的供电都用,阻值伍佰左右,3.0的就是用不了,还要查哪些条件啊????

网友:
我有台华硕的A85V也是3.0不能用,怎么搞都不行

网友:
你进官方驱动看看

网友:
不装3.0驱动了吗

网友:
有没有3.0控制芯片呀

网友:
进系统没用,还是在外面就没用,是不是驱动没装

网友:
U3.0是集成到二合桥中,还是用独立的IC?

网友:
有一次,DELL机器就U3.0不好用,搞BIOS,换二合一桥,都没好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打官方的驱动,还是不行的话就刷BIOS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先在官网下个3.0的驱动试试先,排除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