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A8J 花屏维修

楼主(2016-03-20):
今天中午刚出去吃饭回来,就接到一台ASUS  A8J的机子,上电看看什么问题,,原来是花屏   :

问题出来了,就开始拆机。拆开后盖,发现是一块小板显卡,这样就不用拆整机了。。。

拆出来上BGA    ,我以为这样就好了,结果:上电   清屏了,就是只有背光,,接外显试一下,外显是正常的{清屏的图忘记拍下来了}

想了想上了BGA后由花屏变清屏就是有好转了,那就再加焊一次。,再一次上电   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下面是正在测试的机子

文彩不好大家莫怪    大家加点分吧。。。发贴不容易啊

网友:
赞一个,A8J 显卡老通病了!!!

网友:
这机器有点年头了。

网友:
老机器都知道的

网友:
这机器的小板显卡虚焊   通病 的不能再通了

网友A:
套一句大家常说的话:送钱来的

网友B:
用不了多长时间了估计

网友:
楼主分析的还不错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这机子就是显卡,壳子通病吧?

网友C:
屁用不顶,用不了几天就是回来

网友:
这说明,花屏问题,不一定是屏的问题,有时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屁用不顶,用不了几天就是回来

是这样,不耐用

网友C:
这机器我一般都懒得修,要么换个集显的intel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我一般都懒得修,要么换个集显的intel的板子

没办法,客户要修,不愿意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不了多长时间了估计

是啊,这样的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一句大家常说的话:送钱来的
说对了,就是送钱的,不赚都不行

网友:
这显卡空焊的多

网友:
花显卡问题就是多,换了就好了

网友:
有些故障多次的重复,折腾,会令人心烦意乱。这个还可以。。。

网友:
N卡爱脱焊,A卡爱坏

网友:
没用几天,肯定返修

网友:
收钱的时候是这样
退钱的时候是这样

网友:
这样老的机器好少修了

网友:
更换芯片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