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中桌面文件夹打不开

楼主(2016-03-20):
系统出问题后,有时候在PE中document and settings或者桌面文件夹打不开,桌面文件无法保存,这种情况有办法吗?多谢啊。

网友A:
装系统吧,最好的解决方案。换个系统以免以后再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吧,最好的解决方案。换个系统以免以后再出问题。

是要装系统。但装系统前桌面文件保存不了。

网友:
是想要桌面资料吗?那就只能数据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要装系统。但装系统前桌面文件保存不了。

你不懂进PE里面把桌面的文件拷出来吗?很简单啊,到PE找到桌面那个文件夹,打开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