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16 BIOS 板号:DA0GD3MBCD0 REV D

楼主(2016-03-20):
sony MBX-216 BIOS 板号:DA0GD3MBCD0 REV D独显改集显为什么不亮请各位指点,谢谢。 补上了R249,R76 R77 R78,RP23到RP26的排阻移到RP19到RP22,补上C711 C712 R251
改集显

网友:
还取掉了显卡芯片,最初是白屏,换个显卡还是一样测接口电压都正常换个屏后显六画面,焊了两次一样最后没招了想到改集显,在图纸上理论分析可以但不知为什么不亮

网友:
少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改集显 没那么简单 所有图纸上表的i和e 有的互换有的去掉 补上电阻和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