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CM3 V:1.0 跑D0维修

楼主(2016-03-20):
G41T-CM3 V:1.0 跑D0维修型号:

故障:跑D0

维修:手按北桥正常亮机
直接加焊北桥,OK

备份下BIOS:

G41T-CM3 V1.0.zip

网友:
这是一个通常出现的病例了

网友A:
晕死,G41现在还有人送修啊。。都过时的产品了

网友B:
通病还是算比较好修,北桥空焊的话,内存AD线对地阻值一般会变成无穷大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病还是算比较好修,北桥空焊的话,内存AD线对地阻值一般会变成无穷大状态。

要是北桥维短路那就有点难搞

网友:
我也有好多按桥正常的板子,苦于没有BGA,就先收藏起来了,等以后上了再一起干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但这个是DELL品牌机用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G41现在还有人送修啊。。都过时的产品了

G41的板子二手的感觉比H61二手的都要贵

网友:
跑DO的一般都是北桥问题,我遇到几片华硕的也是这样子。

网友D:
有一些加焊了能用一阵子但是不怎么稳定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北桥维短路那就有点难搞

那只能换桥重新植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还是算比较好修,北桥空焊的话,内存AD线对地阻值一般会变成无穷大状态。

D0是没过内存吗

网友:
是的,D字母开头的代码一般都是没过内存故障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些加焊了能用一阵子但是不怎么稳定各位有何高见

说明与加焊温度与时间都有关系,最好加个散热片工作。

网友:
o `!!!!  给你加分

网友:
刚好有一块一样的故障,有时间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是红外加热的吗?是不是比热风的好呢?

网友:
楼主说的简单明了!想问下楼主BGA加焊一般都到什么问题,AMD的桥 有时候一加焊就挂了,楼主都到什么温度

网友:
图片中看到北桥连上的焊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