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

楼主(2016-03-20):
主帮过不了内存什么问题

网友:
又很多问题
内存条件 也有CPU条件 桥的工作
总线BIOS

网友:
你这个有点像,主板坏了,什么问题!

网友:
查内存条件  总线 SPD  供电  基准  阻值。还有北桥  BIOS等等

网友:
查内存的条件。

网友:
先查内存的几个工作条件,然后就是BIOS及CPU有问题都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那就老老实实查内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