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版号K42JR.4.1 高手进!!!!

楼主(2016-03-20):
这是收回来的机子,最近淡季就研究研究,
故障:打不起独显驱动,间接性蓝屏。
过程:去官网找了个驱动《只有一个版本》打了驱动后进系统马上蓝屏报错《0X00000116》一看这个代码像是显卡报错,又用驱动人生 打了个老版的显卡驱动故障依旧,先简后难吧,换了内存还是蓝屏,换掉硬盘重装系统还是打不起驱动打了就蓝屏死机,拆机这显卡是0809000的刚好有备货全新的,直接换掉,心想大概都好了 装机测试还是故障一样,再次加焊依然蓝屏,又把4个显存加焊了 刷了BIOS故障依旧,到论坛看了下也没有具体的列子,看到一个换UP7706U8好的,查条件输入输出都是对的,还是打算换了 找了半天没找到论坛也没有代换成功的,找到个一样的8脚芯片RT9018B找到芯片定义看了下大致是一样的换了上去 故障依旧,但是证明UP7706U8根RT9018B这个芯片是可以代换的。《希望帮的到大家》
没得思路了求大神们给点意见,在线等!

网友A:
不要用驱动人生,上官网下个老版本的显卡驱动试试?不过K42应该显卡没驱动这毛病,换WIN7或者XP不同的系统下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驱动人生,上官网下个老版本的显卡驱动试试?不过K42应该显卡没驱动这毛病,换WIN7或者XP不同的系统 ...

官网驱动只有一个版本啊

网友:
BIOS刷了 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驱动人生,上官网下个老版本的显卡驱动试试?不过K42应该显卡没驱动这毛病,换WIN7或者XP不同的系统 ...

WIN7 XP  都装了

网友:
应该换个U试试的

网友:
你硬装个系统壳壳呢

网友:
是不是哪里电压不稳定,我打了显卡供电等到蓝屏都没有跳变过,头大啊

网友:
应该还是BIOS吧!

网友:
谁有原厂备份的BIOS 上传个

网友:
没有好心人吗

网友:
故障还米有解决呢

网友B:
进BIOS屏蔽集显,直接把独显装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屏蔽集显,直接把独显装进去

没试过,去试试

网友:
装不上就有问题

网友:
装原版系统,驱动一个一个的打,显卡驱动最后打,看打到哪个驱动蓝屏,独显查下条件

网友C:
你的版本号是多少的  我传你

网友:
多换几个不同版本的系统试不试,华硕本本遇到几台,换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华硕这个系列的本本。质量都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版本号是多少的  我传你

K42JR   4.1的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2016-04-2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悲催啊!换了显卡,显存,刷了BIOS都不行呢!!

网友:
先换U,然后转换电压测一下,然后显卡各个供电测量下,桥的各个电压也测量下,最后PCLE打值,屏线接口打值,没办法了最后把55桥换了,再不行 你就可以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