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技嘉 MA770L复位灯闪

楼主(2016-03-20):
这是在实地修的第二块没复位的板子(我才修了三块没复位的明天就二期了
主板型号:GA-MA770T-US3
故障现象:复位灯两三秒闪一闪
维修过程:(外观检查 和打值 正常)
插上诊断卡和假负载,触发后诊断卡的复位灯隔几秒就闪一闪,
按AMD的双桥时序 待机———内存----------VDDA------CPU----------桥----------总线
常规检查主板给供电没发现问题,测量时钟也有了(上图说明)

接着参考AMD芯片组的复位原理框图

根据AMD芯片的复位原理在南桥的供电 和时钟 正常后要收到PWR_GOOD才后发出复位(供电 、时钟前面已经检查过了没问题)
重点检查南桥的电压好信号PWR_GOOD,在论坛下了一张参考图纸;在这个图纸里PWR_GOOD的名字是SB_PWROK, 收控制 SLP_S3  、RESET
VCC12_HT等多个信号

看到SB_PWROK也受控于RESET,追查来源发现连接到了复位针,测量复位电压跳变

发现ESD9与复位针相连,一个烙铁下去 涛声依旧

继续查RESET还受控于Q350和434,

最后解决方法(在实际维修中还是要干IO的

网友:
着资料修的很全面啊

网友:
手机像素渣渣,可以点击图片大图清晰点。各位看官将就点,有分的帮忙加加分,谢谢!

网友:
实地出来的思路就是清晰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这个修的少

网友A:
复位等闪 我们测算PCI A15复位脚也有3.3V电压跟着复位等101闪的啊   你这个怎么测得没有复位的呢。 是PCI A15脚没电压。  我们一般对于无复位的板子直接测试PCI 15和PCI-E A11脚 2个复位电压来判断  但对于技嘉的主板无复位  复位等又闪。  我有些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等闪 我们测算PCI A15复位脚也有3.3V电压跟着复位等101闪的啊   你这个怎么测得没有复位的呢。 是PCI A ...

我是测假负载上的CPU复位

网友A:
噢  是这样  那我就明白了   应该SB已经复位外设和NB了 但是CPU没收到复位? 是这样 的吧

网友C:
你这图纸好全啊

网友:
技嘉这种故障多的很

网友:
这位师傅真是大师级的,看了这个帖子,之前一些不明白的,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  是这样  那我就明白了   应该SB已经复位外设和NB了 但是CPU没收到复位? 是这样 的吧

自己看下AMD双桥上电时序图纸就知道,南桥要收到 PWR GD信号才能发出对应复位信号外设和北桥,其中这里网卡和PCIE槽复位工作受IO芯片工作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复位等闪 我们测算PCI A15复位脚也有3.3V电压跟着复位等101闪的啊   你这个怎么测得没有复位的呢。 是PCI A ...

根据楼主提供的AMD芯片组复位原理图可以推测南桥没有PWRGOOD电源好信号的同时,PCIA15和PCIE插槽复位信号电压也是不会测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测假负载上的CPU复位

这里CPU复位应该也是南桥内部对应测试点发出的。

网友E:
复位灯闪,不是按不跑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位灯闪,不是按不跑码修?

就是按不跑码思路来修。

网友F:
好详细,这个是标准的过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纸好全啊

图纸都是在论坛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详细,这个是标准的过程吗?

可以说是标准的上电时序过程检测。

网友:
有图纸就比较好分析 问题

网友G:
楼主说:根据AMD芯片的复位原理在南桥的供电 和时钟 正常后要收到PWR_GOOD才后发出复位,后面又说:看到SB_PWROK也受控于RESET,那到底是先有RESET还是先有SB_PWROK?新人有点迷糊,望指点一下

网友:
这位同学思路清晰,过程虽然复杂,但是楼主步步为营,剥茧抽丝,手法还是比较老到的

网友:
这个问题,若没有图纸,时序再没记牢,恐怕是修不出来的,由此可见徐老师要我们背时序有多么的重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根据AMD芯片的复位原理在南桥的供电 和时钟 正常后要收到PWR_GOOD才后发出复位,后面又说:看到SB_ ...

复位前面是供电,时钟,PG,主板有两个复位,一个是开机之后主板供电时钟等产生完成,桥收到SB_PWROK后就自动发出复位信号,主板各芯片被复位后就开始寻址BIOS进行跑码,还有一路是手动复位,也就是当电脑死机蓝屏后按下复位开关手动重启,SB_PWROK受控于RESET就是手动复位这一路,当RESTE这个路不稳定就会造成SB_PWROK不稳定,SB_PWROK不稳定桥就会认为人为在按复位键,所以 就会不停的复位。

网友:
学得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图纸 一目了然 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复位前面是供电,时钟,PG,主板有两个复位,一个是开机之后主板供电时钟等产生完成,桥收到SB_PWROK后就 ...

谢谢城主指导,茅塞顿开

网友I:
好贴。。。。VDDA是CPU的核心供电吗?????老是忘记AMD的英文解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谢谢城主指导,茅塞顿开

描述得不好,希望我这样的描述方式你能完全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贴。。。。VDDA是CPU的核心供电吗?????老是忘记AMD的英文解释

这个是AMD CPU的PLL供电,电压值2.5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提供的AMD芯片组复位原理图可以推测南桥没有PWRGOOD电源好信号的同时,PCIA15和PCIE插槽复位信号 ...

是测试PCI A15有3.3V电压就表示复位出来了吗   PCIE复位不知道会有3.3V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测试PCI A15有3.3V电压就表示复位出来了吗   PCIE复位不知道会有3.3V么

不一定的,还要测量CPURST和PCIERST信号电压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的,还要测量CPURST和PCIERST信号电压才行。

PCI A15有3.3V复位电压,并不代表PCIE复位信号电压一定正常,产生 PCIERST信号工作电压前提是IO芯片要收到南桥提供的PLT RST#主复位信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贴。。。。VDDA是CPU的核心供电吗?????老是忘记AMD的英文解释

锁相环核心工作电压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复位前面是供电,时钟,PG,主板有两个复位,一个是开机之后主板供电时钟等产生完成,桥收到SB_PWROK后就 ...

可以简单来说复位键工作电压不稳定就会造成SB PWROK不稳定。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PCI A15有3.3V复位电压,并不代表PCIE复位信号电压一定正常,产生 PCIERST信号工作电压前提是IO芯片要收 ...

哦 原来是这样 我一直误以为是PCI A15有3.3且按复位他有101跳变就默认已经有复位了。 最主要的是SB复位IO才出其他复位??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就有经验了 加点分安慰一下吧

网友:
思路清晰 资料很全啊 这样修起来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原来是这样 我一直误以为是PCI A15有3.3且按复位他有101跳变就默认已经有复位了。 最主要的是SB复位IO ...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J:
精华!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南桥工作的3个条件没满足,前面的2个满足了,后面的PWR_GOOD(SB_PWROK),没满足。造成复位灯反复闪灭.

网友:
谢谢  加个企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精华!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南桥工作的3个条件没满足,前面的2个满足了,后面的PWR_GOOD(SB_PWROK),没满足。 ...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描述得不好,希望我这样的描述方式你能完全理解。

理解了,那电路图中怎么分是桥出来的复位还是复位按钮发出来的呢?我意思是电路图中都是标的RESET

网友:
引用 网友G:
理解了,那电路图中怎么分是桥出来的复位还是复位按钮发出来的呢?我意思是电路图中都是标的RESET

桥在本身工作条件正常后,收到PG就会发出复位,而手动复位是你点复位针后桥接复位针的那个点被拉低后就会去拉低别的复位。

网友:
很有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的非常清楚

网友:
好有耐心呀  现在这种板二手的也用不了多少钱吧  支持楼主

网友:
思路非常明确,学习学习了

网友:
上电与时序的把握很到位,很值得好好学习,最重要是维修的思维是太好了,不会走如死胡同,换一种分析的方法,问题就搞定了!

网友:
技嘉很多是串口芯片在作怪

网友:
这个pci测不到,只能通过假负载测了

网友:
是不是IO坏了输出低电平的DB-RST使RST乱跳的嘛

网友:
换io搞定没有

网友:
最怕修闪复位的

网友:
真是篇好文章,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
实际上就是IO坏了是不是
hkx123
应该是IO坏了,不过我没去印证。
详情

网友:
实际上就是IO坏了是不是

网友:
楼主 技术很好 理论强大

网友:
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好帖,时序图是好东西啊,不用笔记,保存就是了,容易理解。AMD双桥有了,楼主再发个单桥的。最好Internet 平台的也发出来,福利啊

网友:
看了一下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分析到位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gracias por compartir experiencia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拿来12V短路 修好短路就这样了。

网友:
精华帖,值得细看思考。

网友:
你们维修电脑思路怎么好,好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实际上就是IO坏了是不是
应该是IO坏了,不过我没去印证。

网友:
楼主高手啊,维修思路不错,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功底不错了,虽然我只是大概渺了一眼

网友:
真是高手,值得學習

网友:
看来还是要一步一步去查电路才能找到 问题

网友:
电压跳变,以前遇到过,不记得怎么弄好的,!又看到楼主发帖,温习一下,感觉有点不学则退,还是要多泡下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