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B16脚 0V 的问题

楼主(2016-03-20):
LG671t-m主板   PCI B16脚 0V  由时钟芯片第17脚提供 中间连有0欧姆的电阻 正常值是1.6V左右 为什么会是0V呢 示波器测量14.318晶振的波形都是正常的 A15脚复位3.3V正常 短接RESET有高低高跳变 请问这个1.6V的电压是由时钟芯片内部提供的吗?维修思路 供电 时钟正常才会有复位 那么PCI的时钟为0V应该不正常 为什么复位却是正常的呢

网友:
来个师傅赐教下 谢谢

网友A:
现在主板可以点亮 在PE下 或者进BIOS开多久都不会自动关机   只要进入系统 一会儿就会自动关机 硬盘已全部格式 系统重做

网友:
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 什么接口的的cpu

网友:
那没有时钟呀,,,,,,,,

网友:
时钟需要的条件:供电,开启,14.318MHZ晶振波型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主板可以点亮 在PE下 或者进BIOS开多久都不会自动关机   只要进入系统 一会儿就会自动关机 硬盘已全部 ...

能点亮,那16脚不应当为0V,是不是测量有误,,,

网友C:
是的,以前的板子PCI时钟一般都是由时钟芯片给的,如果只是单独PCI时钟没有,你要查时钟芯片的脚位,找到时钟芯片PCI模块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那么一般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主板可以点亮 在PE下 或者进BIOS开多久都不会自动关机   只要进入系统 一会儿就会自动关机 硬盘已全部 ...

能亮进PE就不要纠结这个时钟了,开不了多久自动关机,注意一下CPU温度及CPU温度检测电路还有电压检测电路,这些在BIOS里面一般都能看到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53&pid=15229954 就PCI的时钟信号没有 其他的 如 内存 CPU PCI-E等都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以前的板子PCI时钟一般都是由时钟芯片给的,如果只是单独PCI时钟没有,你要查时钟芯片的脚位,找到时 ...

时钟芯片信号是 ICS9LPR600CGLF 的 要想找到PCI模块的供电 是不是需要该芯片的引脚定义 找了论坛 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点亮,那16脚不应当为0V,是不是测量有误,,,

测量没错 确实OV 16脚通过33欧姆的电阻和PCI的B16脚相连 B16脚还连有个滤波贴片电容 电容卸下已测量是好的

网友:
你这个是  进去系统  一会儿关机 进PE没有问题 一会儿不关 是不  这个问题  我刚遇到一块SOYO的A68  进PE没有问题 进系统不操作也没有问题  运行程序 一会儿就关机  要么重启   我直接把机器拿到SOYO的售后了 [有保的],直接换了块正常了……上的四核的AMD740  用的350W的电源   后来我分析为 主板 供电芯片或者是CPU的供电控制芯片的原因……。板子天质不好……。你考虑下 电源芯片 ……不良

网友:
有遇到过这样的板 有复位无时钟 但是我的是完全正常的 进系统什么的都没问题

网友:
板子已让客户换掉 只是想弄懂为什么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主板可以点亮 在PE下 或者进BIOS开多久都不会自动关机   只要进入系统 一会儿就会自动关机 硬盘已全部 ...

温控看下
还有看下这块主板 温度本来就很高的
用小风扇来代替下桥的撒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信号是 ICS9LPR600CGLF 的 要想找到PCI模块的供电 是不是需要该芯片的引脚定义 找了论坛 没找到 ...

是的,学会使用论坛搜索功能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6602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