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触发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20):
DELL 1464
板号:UM3
现在情况为插电源,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触发,有待机电压3V正常,5V是按开关后才出来的,板上电感也没短路,刷过ECROM,查了EC的电压,复位,时钟都正常,ACAV_IN有3.3V ,LID_SW#没有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是电源指示灯亮了以后才有的吧,电源也换过,中间针在主板上也有3.3V,不知道怎么修了,特来求助,先谢谢各位兄弟了。

网友A:
LID这个没电压正常???确实有得机子 这个信号是在开机后有的  但是是极少数   查图纸看下 这个LID的电压是从哪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D这个没电压正常???确实有得机子 这个信号是在开机后有的  但是是极少数   查图纸看下 这个LID的电压 ...

奇怪的是,这个LID信号是从触摸板接口出来的,可触摸板上并没有什么三极管和特别的芯片,而且这个LID还是+5V_SUS上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是,这个LID信号是从触摸板接口出来的,可触摸板上并没有什么三极管和特别的芯片,而且这个LID还是 ...

看了下图纸 确实是从触摸板上出来的  但是是由3.3V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图纸 确实是从触摸板上出来的  但是是由3.3V上拉的

有心了,谢谢,这个3V不是待机3V,有些奇怪,哈哈

网友:
刚才输错了,输成+5V_SUS了,应该是+3V_SUS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2016-04-19):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有啊?

没有,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