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敏UA75GT全固态EVO板子的CPU供电芯片

楼主(2016-03-20):
现在是自动加电,风扇转4秒左右停下不动,按开关没反应,只能拔掉电源等几秒,然后又是上述情况,拔掉cpu12v小插口,自动加电但是风扇一直转不会停,常按开关无法强制关机,  插cpu12v插座 测有内存供电,cpu供电只有0.34v,桥、总线都没有供电,cpu供电芯片是UP1604P,求芯片的pdf

网友:
暂时没有这个资料 希望大牛共享

网友A:
www.elecfans.com  看看这个有没有你需要的没有的话就找个相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ww.elecfans.com  看看这个有没有你需要的没有的话就找个相似的

没有。。。是我不会搜索还是厂家根本没有放资料出来啊。。。。

网友B:
你这个自动上电,而且4秒左右自动关机且不能再次开机,先查下开关针电压,有惊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自动上电,而且4秒左右自动关机且不能再次开机,先查下开关针电压,有惊喜!

开关针0.3v,直通io,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针0.3v,直通io,是不是io坏了

不一定,先找到开关针的上拉电阻,看看电阻另一端电压有没有偏低,如果偏低那就找上拉端的电源,如果没偏低量上拉电阻阻值。最后再考虑IO

网友(2016-04-19):
我又仔细看了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Up1601P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