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发烫,但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6-03-20):
联想M490S,开机自动上电,电流0.45,除了没有CPU和集显供电.其它供电都正常.这个本是板载的CPU.
既然没有CPU供电,而CPU发烫能说明CPU坏了吗?
另外1.05VTT的对地值只有6,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A:
CPU是发烫,而不是一般的发热那应当是坏了,,

网友:
把cpu上BGA试试

网友:
查下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是发烫,而不是一般的发热那应当是坏了,,

我只接1.05vtt供电,CPU上所有电容都是1.05v.而且有1.1A的电流.可以证明它坏了吗

网友:
先看几个电压都有了不?如果正常可以加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接1.05vtt供电,CPU上所有电容都是1.05v.而且有1.1A的电流.可以证明它坏了吗

1.1A的电流,这个不大呀,,,,不是短路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A的电流,这个不大呀,,,,不是短路呀

1.05就1A了,不大这机器正常工作也就1A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5就1A了,不大这机器正常工作也就1A吧?

这才1W呀,你说1W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才1W呀,你说1W大吗?

你说他功率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他功率小啊?

你不是说是单独给CPU加1.05V电压吗,那电流为1A,那功率只有1W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是单独给CPU加1.05V电压吗,那电流为1A,那功率只有1W呀,,

明白了,恭喜你成为维修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