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118 二修 眼尖-简修

楼主(2016-03-20):
这么多天了 没什么好玩的机器修
机器型号:TPN-Q118
机器版号:R62
机器故障:不触发
拆开后发现 维修过 上家换了EC 刷了BIOS  并且EC某些脚位都有表笔测量后的触点痕迹
判断上家应该会一点维修 那么他该查的条件应该都查过了 我就懒的查了 直接更换EC
前面一张是上家换的 后面一张我换的

换好后 发现 噗 还是那样 不出开启待机供电的S5 ON  也不输出触发信号给南桥
然后想想 条件不满足? 不应该 上家肯定量过了的 应该没问题
BIOS上家刷过了 那么还有一个可能 BIOS芯片到EC处断线
然后查 嘿  还真的是  原来是上家换EC的时候把一个电感碰斜了 那个电感就链接着BIOS
细心的小同学们 看看图片能不能看出来是哪个元器件斜了 找到我给你加分~
换过后 触发上电-0.8  我也是无语
然后看到集显的供电 驱动芯片有腐蚀

于是换了一个新的 上去 触发 卧槽 还是软用
然后测量驱动芯片条件 发现没有3脚开启电压 追查CPU供电芯片 有电压 那就是断线
然后 卧槽 看图 看图 上家个小屁孩竟然动手脚 给我拆了一个电阻 禽兽啊
换了一个电阻上去 电压正常了 但是还是不出集显供电

于是示波器打了一下2脚的PWM  没有波形 那就不是这里的问题
换个地方修修 观察主板 嘿 上家装机器没用心 给客户主板装弯了
拆了时候就发现了 但是不触发 也就没想这么多

既然弯了 刷了一大片的焊膏上去 拔掉风枪嘴
开撸
一片的元器件 以及芯片吹动后 冷却上电
就亮机了

加分 加分 加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同样 看到文中图片被吹歪的电感的 可以回复带上截图 给你加分 仅限一人

网友:
神仙,是这个不?

网友A:
是的                   你抢广大同志们的饭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你抢广大同志们的饭碗啊

我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来块肉,哈哈

网友B:
楼主,是不是L32这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L32这个电感.

忘记了           应该是 有3这个数字的

网友C:
一看就是个高手在修机,没事拿出来晒晒,于人有利,于己有利,高手!支持

网友D:
楼主修的太好了,电阻歪掉等现象不容易发现,像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的太好了,电阻歪掉等现象不容易发现,像楼主学习!

....我就是想说 眼尖一点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个高手在修机,没事拿出来晒晒,于人有利,于己有利,高手!支持

=   = 我也不是一个谦虚的人  你这个逼我收下了 容我装装

网友E:
主板弯了还能这样搞吗?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弯了还能这样搞吗?牛

是的  有的主板弯了还可以放BGA上面整形

网友F:
全是人为的、是不是清灰 搞的不触发了

网友G:
神仙修机就是不一样,上家EC是直接搭上去的的那么歪连锡

网友H:
版主出来溜溜,不过修机子很不错,我的眼睛不行,看不到歪斜的电阻。。。。。

网友I:
第一个故障跟我刚修的一个几乎一模一样嘛,第二个故障还可以这样修,学会了

网友J:
维修眼尖的话可以节约好多时间

网友K:
有时候多看确实是可以省很多事啊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L:
楼主分析清晰 ,你有维修视频吗?

网友M:
二修机多数都会遇到这样 不过LZ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分析清晰 ,你有维修视频吗?

............论坛不是有培训视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时候多看确实是可以省很多事啊

对  我就是强调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维修眼尖的话可以节约好多时间

那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个故障跟我刚修的一个几乎一模一样嘛,第二个故障还可以这样修,学会了

=   -=  你的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出来溜溜,不过修机子很不错,我的眼睛不行,看不到歪斜的电阻。。。。。

回复里面有人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神仙修机就是不一样,上家EC是直接搭上去的的那么歪连锡

........虽然歪 但是人家脚位都沾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是人为的、是不是清灰 搞的不触发了

应该就是不触发导致的  清灰不会动EC吧 就是清灰不亮了 大多都是烧南桥 或者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M:
二修机多数都会遇到这样 不过LZ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楚

............上家不地道 做手脚都这么不走心 哎

网友N:
楼猪辛苦。好J8详细。感谢分享。你是高手我膜拜

网友O:
你这招直接吹一大片的方法很不错啊

网友P:
主板变形了,怎么知道该吹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这招直接吹一大片的方法很不错啊

蒙的               一大片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主板变形了,怎么知道该吹哪里呀?

你拿一张纸  慢慢让它折弯 你看看哪里弯曲的厉害 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猪辛苦。好J8详细。感谢分享。你是高手我膜拜

猪?           我有点伤心了

网友:
没看出来,那个L歪了

网友:
维修小小白,逛贴只为自己攒经验!

新人求罩 -10 管理小小白,管理只为自己攒经验!

网友Q:
那个电感吹的那么歪,为毛上家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Q:
那个电感吹的那么歪,为毛上家看不见?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    =

网友:
你问客户去

网友:
我有台惠普Q118,一但装独显驱动后,整个屏幕上面全是黑点用集显就没事,换过新显卡也一样,烦死我了。

网友:
这不是眼尖,这叫心细

网友R:
大神收徒吗
新人求罩
私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大神收徒吗
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