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不上电

楼主(2016-03-20):
1440待机正常,按开关键电流不上还下,但是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那是不触发吗??

网友:
你说得待机正常 指得是哪些  不触 发  要查的待机条件多了

网友:
先检查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兄弟你描述的不够清楚,咋帮你呢

网友:
例如开机按键的电压正常不正常,按下有跳变没有

网友:
按下开关EC的开关脚有没有跳变

网友:
若有跳变,有没有跳变信号到桥的PWRBTN#脚

网友:
若EC收到开关信号没有发出跳变信号,则要查查EC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EC的待机电压正常不正常,不正常,查查他的来源

网友:
EC的待机电压正常,再看看他的待机时钟正常不正常

网友:
看看32.768KHZ的电压波形正常不正常

网友:
EC的待机供电,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再看看有没有待机复位

网友:
待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EC 要读取程序来配置自身的脚位

网友:
所以,此时BIOS参与了触发,BIOS程序不正常,也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此时查查BIOS的供电及重要引脚的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没有异常的情况下,可考虑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在保证BIOS正常的情况下,LID#信号也是值得注意的对象

网友:
他必须是高电平的进入EC,否则也是不开机

网友:
这些都正常了若EC没有发出高低高信号到桥,可考虑更换EC试试

网友:
若EC有跳变信号到桥,在桥待机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桥是应该发出开机信号的

网友:
若桥没有发出高电平的SLP_S3#或者SLP_S4#,说明桥这边有问题

网友:
自己什么都没查就上来问,你当人家是神啊,什么条件都没测,人家靠猜???

网友:
条件正常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你是说按开关电流不上不下,没有变化是吧?重点查一下VCCRTC,RTCRST#,VCCSUS3_3,V5REF,RSMRST#以及PWRBTN#都正常吗?

网友:
查一下待机电压,以及EC的工作条件看看先

网友:
查不出有短路,待机电压都正常,按开关到io信号pwrbtn有,io供电复位始终都正常,io到桥pm-pwrbtn有拉低电平,rsmrst---3v正常,桥不返回sp3,sp5信号。一代h55芯片,两个bios都刷了,桥的刷了两次,故障依旧,怀疑是桥的问题,换了io(桥芯片成本高客户不掏钱)。还是没好。。。。应该就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