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独显不能用

楼主(2016-03-20):
HP  G6独显不能用,几乎打了所有驱动都没有用,,压显卡无果,,后面换了新显卡也还是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最后再压了遍新显卡好了

网友:
你那是做BGA没有做好,有空焊吧

网友:
学习了学习你那是做BGA没有做好,有空焊吧

网友:
BGA技术有得提升一下哦

网友:
技术有待提升,多做几次应该差不多,还是次数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