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q8c掉电

楼主(2016-03-20):
来时,风扇有问题掉电,换风扇后还是掉电,,,散热良好,,,刷BIOS无果      ,,,,,

网友A:
应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怎么办???、、

多久掉电?用示波器抓一下吧 或者看一下温控芯片

网友:
电流能到多少,,,,,,,,,,

网友:
用示波器来查掉电,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掉电    亮机掉电  还是没亮掉电

网友:
我的电流到0.6几A就掉电了

网友:
哪位大神知道咋回事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