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051PX不触发

楼主(2016-03-20):
机器:R051PX
故障:不触发
时间:3.20.2016
地点:山东烟台
人物:华东小徐
接通电源,0.0036,按开关无反应,拆机,这个机器没找到原图纸,某宝搜相同机型,看的图纸,直接量3V5V无电压,量条件,有供电,无开启,追查是EC发出的,测量无电压,测EC条件,无供电,追查到一个5脚芯片
测条件,有供电,开启为0.3PR130另一端5V电压正常,把PC140PR130吹下来,测电阻阻值正常,换了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上去,亮机。图少见谅,修好后才写的,加分不扣自己分。出师完成量2/300

网友:
已加分,修的不错,看来是个老手。

网友:
写得境洁明了    单纯的EC主供电没有  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这出师任务完成后就是老手了

网友:
一般这稳压块不用,这机却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