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R17E SR17D SR13H SR13J区别

楼主(2016-03-20):
已知这几个芯片都可以通用,分别是HM86和HM87,但是具体有哪些区别?
芯片

网友:
这个可能要找规格书,才知道它们有什么差别,,,

网友:
这些个东西的区别 估计没人去研究 因为研究出来也没啥用处

网友:
知道能通用就好了 谢谢了

网友:
确实是没有研究过,应该有细微的差别

网友:
能通用就放心了,刚好有个SR17E的要代换

网友:
17D 和 17E 我没代换成功
在 神州 K650-I7 上边儿
换了之后是黑白屏一直闪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明天找个 17D 换了再说

网友(2016-05-06):
请问有这个SR17D 的开机时序吗?现在什么条件都好了,但是就是不输出上电请求信号!!求解!!

网友:
同求解,明天换来试试,17E和17D

网友(2016-06-06):
打开看看吧 还有什么秘密

网友:
能代用就好了 其他的真不那么重要

网友:
知道怎么用 用什么样的就可以

网友:
维修知道能用就可以 不必深究

网友:
SR17E这南桥集成显卡不?谁知道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