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5GM-US2H 跟帖求助

楼主(2016-03-20):
bios 在官网上下了 3个刷了 都无效  难道没刷好?
跟着徐总的 时序跑了,这是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0654-1-1.html
pwm-pwrgood     和  cpu-pwrgood这两个信号都出来了 怎么还不亮cpu发热,就是不跑马,

网友A:
那你这个是现在没有复位吗?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CPU-PG-SB信号发出后,Q309导通,拉低Q310,Q355的G级,然后Q310,Q355截止,PWM-PWRGD和CPU-PWRGD就出来了?

网友C:
PG出来了你还要测一下CPU复位看有没有,光测PG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CPU-PG-SB信号发出后,Q309导通,拉低Q310,Q355的G级,然后Q310,Q355截止 ...

是的,完全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是现在没有复位吗?

没有  平台复位A_RST#,pci复位,和cpu复位,
平台复位应该都是南桥 发的吧,   pg出来了,说明电压和时钟应该正常吧,现在的可能应该就是南桥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G出来了你还要测一下CPU复位看有没有,光测PG没用

没有  平台复位A_RST#,pci复位,和cpu复位,
平台复位应该都是南桥 发的吧,   pg出来了,说明电压和时钟应该正常吧,现在的可能应该就是南桥故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  平台复位A_RST#,pci复位,和cpu复位,
平台复位应该都是南桥 发的吧,   pg出来了,说明电压和 ...

看一下南桥有没有收到SB_PWRGD这个PG,收到这个PG才会发出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南桥有没有收到SB_PWRGD这个PG,收到这个PG才会发出复位

SB_PWRGD这个PG如果是其他型号的主板,是不是都要找附近的三极管+MOS管,看看有没有被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