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看月饼哥的 显卡维修教程 遇到困惑,求教大神们

楼主(2016-03-20):
    困惑一  :在月饼哥的  显卡维修知识精解    一书中显卡架构里有供电接口,我拆解的显卡中 对不上哪个是供电接口?
    困惑二:                                                         书中显卡有显存                     我拆解的显卡中  对不上哪个是显存?附件图中4个箭头标识的是吗?
    困惑三:我拆解显卡中,分别有红圈1:APW7615A        红圈2:4955N       红圈3:A09   N03N     的电子元件,不知中文名都是啥?什么作用?

  求助各位大侠帮忙解答。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APW7615A               PWM供电芯片!

网友B:
一   外接显卡供电。
二   4个箭头标识的是显存
圈1:APW7615A PWM供电管理芯片
圈2和圈3应该是PWM供电电路中的mos管。
如图一APW7615A为型号,中文统称为供电管理芯片,作用提供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W7615A               PWM供电芯片!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   外接显卡供电。
二   4个箭头标识的是显存
圈1:APW7615A PWM供电管理芯片

         谢谢。

网友C:
我们这就没人修显卡  都直接换了

网友D:
多搞多测试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搞多测试就好了。

谢谢,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就没人修显卡  都直接换了

掌握一门技能总不是坏事

网友E:
中高端的显卡才会有独立的显卡供电,低端的基本上都没有的。生产显卡的显存有好几个厂家,不是所有显卡都用一个厂家的显存。APW7615A是PWM电源控制芯片  4955N与A09   N03N是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高端的显卡才会有独立的显卡供电,低端的基本上都没有的。生产显卡的显存有好几个厂家,不是所有显卡都用 ...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