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0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3-20):
接机查可调电源0.65A,打各个电感阻值正常,测CPU供电无。看来问题就是这里了

搜索论坛发现没有这个图纸.....论坛有人说用广达z03可以参考 那就用它了。

测18脚vin有19.05v正常
vddp 有5v正常  EN有0.1v不正常
追查CPU供电芯片EN的来源发现是由桥发出来的,测桥的供电,时钟等都正常无短路,只能说明桥坏了或空焊了,那就先加焊一下吧。
加焊完了 上机测试有电流跳变 过了一会儿 亮机了。

网友:
这个比较厉害了,一般先刷BIOS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知己安排会

网友A:
英特尔的桥  还是AMD的   南桥虚焊的  还真不多吧

网友B:
桥虚焊导致无CPU供电的确实见的少

网友:
修到的,都不是这个问题,顶!!

网友:
GM45芯片组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的桥  还是AMD的   南桥虚焊的  还真不多吧

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虚焊导致无CPU供电的确实见的少

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C:
呵呵,根据芯片就修好了。怎么感觉像是修台板一样的没图也可以盲修了,不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根据芯片就修好了。怎么感觉像是修台板一样的没图也可以盲修了,不错加分

这个机子没有图 只能找参考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