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6C 网卡不好使,灯亮,怎么办

楼主(2016-03-20):
华硕S56C 网卡不好使,灯亮,怎么办

网友:
听不懂是什么,不好使是啥,是不能用还 是。。。

网友:
修个毛线,搞个外接USB无线网卡,钱也赚了,事也省了,

网友:
网卡不好使,那就换芯片吧

网友:
网卡不好使,那就维修呗,不过先要确定驱动没有问题后,

网友:
网卡不好使 就修网卡  查网卡的工作条件      PS   看你今天发了好几贴都是一句话  有刷分嫌疑   再这样发 就要受到扣分处罚了   请自重

网友:
网卡坏了,短路了,等就一直常亮,换芯片一般能解决

网友:
我听说好像可以刷个什么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