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5一体机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6-03-20):
B345开机找不到硬盘,拆机发现硬盘线及接口烧糊了,换之搞定,小提示,该机不装主板上的铁壳,开机可能会闪屏是正常现象,把铁壳装上后就会正常

网友:
硬盘线接口都烧糊了硬盘估计也挂了吧?

网友:
联想一体机的硬盘排线做工很差,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
联想一体机的硬盘电源数据线接触不好,是通病,数据线,可以单独换。

网友:
这个线很容易烧的,一般我都是用普通线改

网友:
如果要买这个线不划算,一般是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