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 帮忙

楼主(2016-03-20):
820-00165-02主板   他是这种 情况  充电器通电 可以开机 可以看 电池电量  但是 一拔开充电器 就不开机了      求思路      不是电池 问题

网友A:
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吗   把电池插上  不插适配器  查电池放电管   前提电池要有电

网友:
当充电器拔除的瞬间.电池电压会通过MOS到达公共点.先查这一路电压

网友:
意思就是说放电电路有问题咯?看下放电管子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吗   把电池插上  不插适配器  查电池放电管   前提电池要有电

电池有电的    就是一拔开充电器 就黑屏了    就是说 我这个电脑不读电池   换过电池试了    求高手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电的    就是一拔开充电器 就黑屏了    就是说 我这个电脑不读电池   换过电池试了    求高手方法
...

电池放电管靠近电池那一端也没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管靠近电池那一端也没电吗??

修好了  谢谢高手 指点

网友:
电池充放电不正常

网友:
电池单独好吗  查下充电电路

网友:
查下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谢谢高手 指点

怎么修好的  也不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