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板技嘉P55有复位不跑码硬骨头啃不动了!求救!

楼主(2016-03-20):
  万能的迅维啊,俺又来了。这次是闲的蛋疼收了一块坏的技嘉P55-UD3L,原本以为对这板比较熟(手上有一块2.3版的),容易修好超频玩。结果.....

  过程:

   板入手后,被上家修过,COM芯片,开机针那有焊过的痕迹,打各供电对地基本没大问题(PCH105V对地阻值很小,二极管档几欧左右,后述)。

   上电能触发,一秒后就掉电,掉电前瞬间测各供电及波形基本正常,然后不上CPU强行上电发现JMB363芯片严重发热,测JMB363的核心供电1.8V(藏在PCIE槽下面的一只MOS)上竟然有2.2V,打值363供电输出对地并不短路,ATX3.3V对地阻值明显偏小。。。没办法,把最下面那根PCIE锯了,发现JMB363有一侧引脚连锡了,连的锡非常的亮,非常干净,象是生产回流时连上的。把引脚处理好再上电363还是巨烫,1.8V供电还是2.2V左右。拆了363供电恢复正常,说明363确实坏了。

  但是363不正常不至于掉电保护啊,测CPU VCORE电压虽然有但是PWM波形明显杂乱。测到Q111CPUPWOK低电平,测Q110也是低电平,到R801处发现ISL6334发不出REDY信号。加焊ISL6334后CPU电压正常了,上L3406CPU电压0.92V左右。

这时候新的问题来了。诊断卡复位灯在上电后从亮到灭,然后不跑码。有复位不跑码,这个听到各位老大就头大了吧。。。

然后一顿各种检查,几乎所有的能查的全查了,所有的。对着电路图,用示波器抓BIOS片选信号有瞬间的一个片选下拉波形,BIOS时钟有小一段时钟同时BIOS SO脚也有一小段数据输出,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再过一秒掉电。。。重复。。

也怀疑是不是南桥坏了,但这时候打南桥阻值基本正常了。不象一开始时那么低。南桥的各供电,包括一些辅助供电都查了。IO芯片8720FGBL也换了。

所有的外设全拆了,包括网卡,声卡,363,75232,基本上现在就是个光板。它就是不跑码。BIOS芯片也刷过各版本的(V1.1 V1.0),也互换过,也对调过,也打过BIOS各脚对地阻值,都没有异常。
对比我手上好的那块UD3L,只上CPU不上内存直接会滴滴报警,而这块板喇叭就上电时微软的嗒哒声外,什么提示也没有。诊断卡上电直接显示:40 40。复位灯能灭,FRME# 啥的两个灯复位灯灭后常亮。对比好的板子复位灯灭了后那两个灯基本就开始闪烁了。。

CPU换成3430,故障一样,现在是铁板一块。除了干桥,还有别的可能的因素吗?还请各位老大指点哦!

补充内容 (2016-6-5 12:06):
板子已修好,总结了很多问题,请点击只看楼主或第三页回复

网友:
cpu座,南桥,都压过,清洗过,加热(180度左右)过,板也扭曲过,DMI总线打过值八对线都在300左右....SMB总线有3.3V,无波形。各时钟都测过打过波,一切正常。。
就是典型的有复位BIOS有片选不跑码。。。。。

网友A:
把复位之前的所有条件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复位之前的所有条件查一遍。

能查的几乎都查光了,各RST,电压,时钟,SPI总线,RTC电路。。。没明显异常的。。

网友A:
PG信号也查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G信号也查过了?

查过了,没有PG没有复位的这个板子,现在是BIOS有片选了,SPI BIOS的SO脚能抓到一组波形,后面就没有波了。然后一秒后再掉电重启。。

看着象是CPU寻址到了BIOS,BIOS也反馈数据给PCH,但似乎是CPU没收到或收到不认可无法执行,IO判断为启动失败掉电重启(技嘉IO会自动掉电)。

问题是DMI总线,SPI总线,PCH桥的各供电,时钟都查过了。除了桥,想不出什么原因了。但手里没桥换。。
cpu在复位灯灭后手摸也有明显的发热,说明CPU确实工作了。

网友:
CPU只要得到总线供电就会发热.有没有怀疑过BIOS出问题。

网友:
刷刷Bios,刷之前备份 一下。

网友:
两个BIOS都拆下在编程器上校验和刷过。两个版本的V1.1 V1.0都试过,故障一样啊

网友C:
这个问题只能换个桥试试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只能换个桥试试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换桥这板就只有扔了。没什么修的意义了。。。明天加焊一次试试吧。不行就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过了,没有PG没有复位的这个板子,现在是BIOS有片选了,SPI BIOS的SO脚能抓到一组波形,后面就没有波了 ...

能查的你都查了那只有桥了,这个测BIOS的波形没实际意义。BIOS2脚有三次以上的波形,基本上才能说明CPU寻到BIOS了(个人理解,有待验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查的你都查了那只有桥了,这个测BIOS的波形没实际意义。BIOS2脚有三次以上的波形,基本上才能说明CPU寻 ...

感谢版主的回复,BIOS2脚只有一次波形,然后就没波接着掉电,中间相隔一秒多时间。

我感觉是桥对CPU的寻址有反应,但桥对BIOS的数据传送过程出了问题。桥的阻值不太对,相比好板二极管档打值还是偏低。明天加焊下桥,不行就当料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的回复,BIOS2脚只有一次波形,然后就没波接着掉电,中间相隔一秒多时间。

我感觉是桥对CPU的 ...

加焊桥好了的话,发帖告诉大伙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桥好了的话,发帖告诉大伙一声

好的,不过我那焊台是红外BGA,估么着焊桥很可能就BOOM了。。。所以一直不愿焊桥啊。。。

好了肯定会说的:)

网友:
维修不容易啊。。。LZ精神可嘉。。值得我们学习!!!先收藏后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的回复,BIOS2脚只有一次波形,然后就没波接着掉电,中间相隔一秒多时间。

我感觉是桥对CPU的 ...

PCH的板子我是没做过实验,G31 G41的我做过实验,人为去拉低CPU复位或者CPUPG,在BIOS2脚上也能测到一段波形,所以你测这个波形我感觉是无意义的,你也可以做下实验试试。如果板子好了,希望能给我反馈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H的板子我是没做过实验,G31 G41的我做过实验,人为去拉低CPU复位或者CPUPG,在BIOS2脚上也能测到一段波 ...

确实,我查资料,也发现有人说PCH的桥会自已访问BIOS(在CPU没工作的情况下),有这个可能。

不过我这个CPU在复位灯灭了后有明显的突然升温的感觉(手按在CPU盖上试出来的),不过究竟是不是CPU工作了确实不好说。。

等明天加焊桥看结果如何,这板桥边上都是接插件,不好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H的板子我是没做过实验,G31 G41的我做过实验,人为去拉低CPU复位或者CPUPG,在BIOS2脚上也能测到一段波 ...

睡不着又上楼测了一下,强制复位确实会有一个瞬间的片选波和时钟波,不过比我这板灭复位灯后的波要短的多。约少一半还要多。。。看来是CPU确实寻址了。

顺带又用示波器看了CPU外频确实是133MHZ。。。。。。无解喽

XEO

网友:
注意下bios到桥的小电阻,这么多条件你也是够拼啊遇到铁板了

XEO

网友(2016-06-04):
再次更新:

  该板换桥修复后一直使用至今,但有个隐性的故障今晚上才排除,觉得有必要说一下。

  该板有无规律死机现象,刚修好时不明显,这段时间慢慢越来越频繁,有时一天死几次,有时二天都不死。由于故障隐必,算软故障一直不想再修了。

  今天对比修另一块P55,这块板拆出来顺带全面检查,恰好出现不开机报内存错误现象(偶然死机后有时会报内存错,多开关几次就好),赶忙趁不正常时测全板电压,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问题就是SMBDATA这个电压不正常,忽高忽低,最低时只有1.6V,发现了这个电压不稳定后全板找原因。由于桥是换过的,可以先排除掉桥的问题造成的SMB电压不对。网卡芯片未连接到SMB总线,JMB363是新换的可能性也不大。重点怀疑时钟芯片和IT8275。(那两只UP6262小八脚早就排除过了)。

然后一边检测电压一边用热风枪100度左右吹时钟芯片和ITE8275超频管理芯片。热风吹到8275芯片时SMBDATA电压明显波动剧烈,冷了又稳定在1.9V左右,再吹又上下跳动的。。。然后查电路图发现8275的第9 10脚连的是SMB总线,对着光看8275的第9 10脚和其它脚之间,总之那一排引脚工厂回流的似乎都不是很好,引脚间似乎有连锡现象。干脆加焊油把引脚用有铅锡重拖一遍后检查无误,上电,好了。。SMBDATA电压一直稳定在3.40V。

再测试,上电,再无任何问题。。。。这个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工厂回流问题(本身这板的363芯片就有连锡,非人为是工厂的问题)

总结一下这块板至今发现的所有问题:

一:上电掉电,ISL6334焊接不良(工厂回流焊问题)

二:桥损坏,声卡芯片损坏(前用户音箱漏电击穿声卡和PCH桥)有复位不跑码

三:JMB363连焊,损坏(工厂回流焊问题)

四:SMB总线电压不正常(IT8275引脚连焊,回流问题)

这么多毛病,这板子应该是技嘉的试产板流到市场上,修这板真是练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