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反应慢死记录

楼主(2016-03-20):
V3000维修记录  问题:客户说机子反应 慢 死机 装过系统!
    INTEL集显机器,直接用试机硬盘装机正常看电影测试死机 掉电,检测温度CPU 80度左右,拆机风扇堵死 风扇不转 ,风扇加油还不转 用手拨动才会慢慢转 动,找个旧的风扇改上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换个风扇   也要发个贴吗      无语了

网友:
太SO EZEY了吧

网友:
什么啊,现在的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风扇   也要发个贴吗      无语了

我觉得也没必要 ,可你看那些发液晶电视维修的帖子一个人一次连着发多少个 没一张图纸 图片 ,一般人看到能学到什么?感觉就是刷分!这种情况可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人的问题 我看到好多次了...对于辛辛苦苦攒分的人来说心里上差太多!所以也就发些维修记录,如有违反论坛规定请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没必要 ,可你看那些发液晶电视维修的帖子一个人一次连着发多少个 没一张图纸 图片 ,一般人看到 ...

好吧  既然这样说  那我也不说啥了  呵呵  发吧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V3000一代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