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日月 不良商家 故意卖假芯片 贪小便宜吃了大亏

楼主(2016-03-20):
先发证据大家看下 买之前我就问了是不是打磨的 他说不是

前两天一台联想的N485 不触发 拆机发现没有3V 5V 比较新的机子找不到图纸点位图是板在AMD A4 CPU主板没有别的芯片了 只有IO和这个CPU 最后查出是CPU 短路了打3V拉低了 不出3V5V  上网找下CPU报价客户要修的  开始在小苏那里问了新的要120元 测试100元  最后问多几家 有两家是85元新的 70元测试的  * 川日月 这家店就是卖85元的在他那里买了个测试的  回来的时候我看了芯片就知道是打磨的 上机 有了3V5V开机触发上电 但是不亮机 刷个BIOS也是不行 找他客服说了下他就打电话过来 我要求换货 最后他无奈也同意退货了 叫我拆下来发给他  从这里的对话就可以看出来 他之前卖的芯片是故意卖假的 现在卖测试好的就要收95元 怪我贪小便宜吃了大亏 我重拍了他的一个95元的 芯片回来 看了没有问题 上BGA 测试OK 机子送出

网友: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宁愿报客户贵点,换全新的,也不贪小便宜

网友:
宁愿报客户贵点也不贪小便宜

网友:
从来都不买什么测试的,要么不换,换就必须全新的,南京那两家都是同一个老板,都是垃圾芯片,像什么网卡芯片全部都是翻新的,根本就上不了锡,必须拿砂皮磨掉,无一例外全都是坏芯片,

网友:
其实他们在芯片上做记号的,记号只有他们能看懂,是不是坏的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例如你买两个测试的芯片,其中肯定有一个是坏的,咱们就是毡板上的肉,任斩

网友:
川日月 以前还可以啊!现在不行了?

网友:
现在买芯片都买深圳的,就只和一家合作,哪家这里不方便说,反正不是什么小苏

网友:
我在他家买过,120元,是好的.也有一次给老子发了不是全新原装的芯片,直接退了

网友:
都有好的,有坏的,混着卖的,除非你强调要原装的,要不然买到的都是翻的

网友:
我们这都是买全新的芯片,绝对不会买最便宜那个

网友A:
我去   看见这个芯片我就不想说了   换这个芯片换了两次都没有换好过,  换了都是待机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   看见这个芯片我就不想说了   换这个芯片换了两次都没有换好过,  换了都是待机高了

换过待机0.06 正常 可以使用

网友:
看见这个芯片我就不想说了

网友:
htceos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特别小芯片,买回来都上不了锡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吧,X宝上的BGA芯片大多都是翻新的,而且我们一般也不好分辩出来,但是有的卖家说可以保亮机,我一般都是买的时候加个运费险,不好用就直接退掉!

网友:
耽误时间啊,测试的最后是不要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