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志,16-03-20!

楼主(2016-03-20):
今日星期日,终于可以在店里面坐坐修修板子了。而且今日人品有点爆炸。
两块华硕的不通电,一块是按开关无反应测开关针有3V,跳线有3.3,示波器测晶振没有波,换晶振后有波了。装回机箱又不通电,又拆出来测又没有波,最后还是换了谐振电容,最后就真的好了。(P43主板)
另一块按开关通电马上又断电再按开关不通电,明显有短路,CPU12V供电短路,测上下管发现有一个上管短路了,换后可以正常通电。但上CPU或者假负载还是会断电,有时候还会听到叭叭叭的声音后断电,拆CPU3路供电的 大电感,测一路输出有8.几伏,其他两路有0.4几伏。再测8.几伏的上管控制脚有8.几伏。明显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了,在一块华硕的A78主板上找到这个管理芯片换上后正常。上假负载,上U 都不再掉电。上U发 现跑E0,换内存,换U还是跑E0,最后换一个CD的U正常跑马。
两块杂牌主板一块478针搭配DDr2内存的主板,有时钟无复位。估计由于散热风扇底座坏,客户自作聪明用扎带扎散热器,把主板碰掉了几个件刚好在CPU散热底座下面,按主板上面标示把两个电阻补上,几个电容加焊。正常跑马。
另一块上志强四核的主板不通电。IO8712F-S,测开关针有5V,晶振波型正常,3.3跳线正常,测IO的75有高低高,72有高低高,71一直低,正常71应该会是高。挑起71脚还是无电压。加热南桥71有3V电压。加焊膏上BGA。冷却后,正常通电。。

没有打算发帖的所以没有拍照,希望各位看官多体谅。感觉自己又有点进步了。真想报一个远程笔记本。。

网友:
配上图片的话可以给你多加分的

网友A:
换个CD的U正常跑码。CD的U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D的U正常跑码。CD的U怎么说?

赛扬D的处理器。。

网友:
多谢!受教了。。